我的电池是不是挂了?

楼主(2007-12-31):
电池刚冲好,测量,4.18v 。但是放了几个小时,才3.9了。
没有大肚子。
我的电池是不是到寿命了???!!!

网友:
刚充满的电池电压过段时间电压会降一点的。。。你装在飞机上使用一下看看有无问题。应当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刚冲好,测量,4.18v 。但是放了几个小时,才3.9了。
没有大肚子。
我的电池是不是到寿命了???!!!

下降得有点多·我的一般只下降0.02-0.05

换别的充电器试试

网友:
电池不好,不关充电器事~

网友:
电池已经完了。

网友:
要看是什么充电器

如果是比较差的,一到截止电压就停止的,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好的单片机控制的,有恒压程序的,都回帮你充满。

还要看电池的容量,小电池,大电流充电,加上充电器没有恒压程序,也会这样

网友:
大电流冲的,正常,小电流冲的,完了

网友:
应该是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
结论是都没问题...
今天用这个电池悬了10分钟,量电压,还有3.7v??!!就是说离过放还有0.7v,就算是开路电压也应该还能飞好几分钟啊。

网友:
电表挂了

换吧

网友:
普通的数字表屏蔽差,开着控两个表笔就成接受天线,干扰测量了

网友:
100以内的数字表关控测

网友:
还是不是很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论是都没问题...
今天用这个电池悬了10分钟,量电压,还有3.7v??!!就是说离过放还有0.7v,就算是开路电压也应该还能飞好几分钟啊。

楼主以后要谨防电池“偷懒”,你告诉它“活着给老子干活,死了也得给老子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