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连玩模拟器都降落不了。求助

楼主(2007-12-31):
 麻烦了、我连
模拟器
都玩不了。那我还要飞天。老是降落不了。一降落就炸机。有谁可以帮我。有时连左右都很难分。

网友A:
建议先练模拟器,练好了再上真机。如果实在忍不住的话,找个草长一点的场地,降落直接钻草丛吧! 我初学的时候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B:
选一架练习机进行练习. 对准跑道, 松杆收油, 让它自己安全降落.
然后, 慢慢试着控制它降落, 就可以了.

网友C:
降落真飞机比模拟器好操作,因为模拟器里高度感不是很准,模拟器里关键练各个方向的舵面操作,等你不管正飞倒飞侧飞都不错舵的时候,即使你没练过降落,直接上真飞机你就发现降落其实很简单

网友D:
大不了炸机呗,习惯就好了

网友E:
多多练习吧

网友F:
G3里降落比真飞机难,AEROFLY里起落架太软姿势和速度稍微有点不对就炸机,真飞机没那么娇气,只要你能对准跑道飞基本上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G:
要练飞到不错陀,,,,有条件反射,,,,不是一时能练成的,,,,努力吧
不会降落可以先练习低空通场

网友H:
fms降落很难.建议买重量30克以下的飘飘机,想炸都炸不了,飞好了改火鸟403,会发现很简单.而且最好有人带飞.

网友I:
LZ 太没有毅力了把
模拟上飞个1000次 要是还分不清“左”“右”才怪了

网友I:
我拿到模拟 后 跑到网吧里搞了一夜 很好降落了 不用想就知道左右了(事实上 飞真机时 哪有时间去想左右哦)

网友J:
在G3里我根本对不准跑道。

网友K:
楼主要相信自己行的,我们这里每个人都行的,因为不会降落根本谈不上飞模型飞机,否则飞机怎么下来啊。虽然,有很多朋友说模拟器里难降,其实差不了多少,真机还有风力的影响,特别是侧风,连真的民航机都有机毁人亡的例子,更别说是模型飞机了,所以一定要苦练模拟器,悟性好的,几个小时即可,悟性差的,几天也能练好,练吧。一定要把模拟器里的飞机降落练到四平八稳,你这里没老鸟带,更应该多练模拟器。我有师父带,开始别的什么也不练,光练起飞、降落,飞机降落下来后直接又从跑道起飞,一个个轮回,用的是真机。我建议你以后上真机时多带几架飞机到飞场,新手炸机是非常正常的。等你模拟器练好了,可以试试用下面这个飞机飞行降落,机身是塑料的更耐摔,或另一款类似的3通道(一个生产商),没副翼对新手来说更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