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和72 晶体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7-12-31):
72的距离远  35的有什么特点?

楼主:
我买了个天地飞6A 的控 是35晶体  我能不能用我的72.150的晶体? SKY401控上面的晶体

网友:
不同频段的晶体不能互换,要用回相同频段的。

网友:
不能用的频段不同~

网友:
72频段晶体不能用在35频段的控上

楼主:
我的原装控是35频率的..我想换72.150频道的行吗?接受机也换72.150

还想知道35频率和72的有什么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原装控是35频率的..我想换72.150频道的行吗?接受机也换72.150

还想知道35频率和72的有什么不同?

除了频率不同外,没什么不同的了
不同频率段的晶体是不可以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