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问题

楼主(2007-12-31):
高手看看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所有的G3都要用虚拟光区来玩啊,用光盘安装的也要吗

网友A:
我装了虚拟光驱,开的时候也有这个,我把它点掉,3。5就运行了。

网友B:
可能要放光盘入光驱

楼主:
我的这个点了以后又出来一个好象是要找什么文件的一个对话框,也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C:
找个G3的盘,不是那种SETUP的,在电驴上有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