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各位高手请教下滑翔机的接收问题!!!!!!!!!!!!!!!!!!!

楼主(2007-12-31):
我原来有个天地飞9通的控,配有一台直升机和一台电动滑翔机,跟火鸟那样的。后来我的遥控卖了,直升机也卖了,再买的9X2飞油机,现在那个滑翔机的接收跟这个9X2不匹配了。买JR的原装接收又太贵不值得。
请问下大家现在哪种接收兼容JR9X2变频版的遥控?谢谢了,大家帮个忙,我想让他再次飞起来。

网友A:
天地飞的二次变频的8通接收机兼容JR设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来有个天地飞9通的控,配有一台直升机和一台电动滑翔机,跟火鸟那样的。后来我的遥控卖了,直升机也卖了,再买的9X2飞油机,现在那个滑翔机的接收跟这个9X2不匹配了。买JR的原装接收又太贵不值得。
请问下 ...

大红鹰二次变频,飞高,西安孵化器等都有能兼容JR设备的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的二次变频的8通接收机兼容JR设备啊

谢谢回复。我上淘宝问了,他们都说是带晶体的,我的变频不用晶体说用不了

网友:
不是用不了
JR有2種可調發射模組(發射頭 )
(72MHZ為例)ㄧ種可調約10個頻道(BAND)

另ㄧ種全頻可用50個頻道(BAND 11~60)
妳還是要指定一個
只要接收通用JR~接收晶體選其中一個頻道~就可以用
EX:BAND 11=72.01 MHZ
BAND 12=72.03 MHZ
BAND 60=72.99 MHZ..............(每次都加0.02 MHZ)
並非只有原廠掃頻(AUTO-SCAN)接收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