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个忙,帮我看看WING450

楼主(2007-12-31):
大家帮个忙,帮我看看WING450

我的WING装好了,尾舵机是D591----陀螺是GM700,可现在就是头左拐,尾向右摆,怎么调也不行,你们帮我想想.

网友:
换401陀螺就没事了

网友:
不是所有问题都和陀螺仪有关系的!

网友:
不是,你先调陀螺的中立点,在非锁尾模式下调到尾巴不会动就行了

网友:
转速底了尾怎么调都调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帮个忙,帮我看看WING450

我的WING装好了,尾舵机是D591----陀螺是GM700,可现在就是头左拐,尾向右摆,怎么调也不行,你们帮我想想.

在GM700的LIMIT电位器顺时针调一点点,再升起看看,不够再调.多了回调,很容易找到中立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关键现在是舵机回中太慢呀,怎么调都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怎么可以调到非锁尾模式?我现在是红灯长亮呀

网友:
LZ还要在调试中慢慢体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