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小电直ESKY4#4的问题

楼主(2007-12-31):
这台小电直是拼凑出来的,机架是ESKY的,就叫ESKY4#4吧

机架是ESKY的四通机E004的哥哥,接收是飞高六通微接,雷鸟的混控,GWS的PG-03陀螺,杂牌九克微舵、8.4V镍氢电池(自组的)。
因为现在有些问题,线是暂时接的,很乱,等问题解决后再说吧。

楼主:
问题一:GWS的PG-03陀螺需要上电自检(初始化)吗?

我飞E004时,三合一的陀螺需要上电自检(初始化),接上电池时,有红灯闪,然后绿灯闪,最后绿灯常亮,自检(初始化)通过才可以飞。GWS的PG-03陀螺也需要上电自检(初始化)吗?上电时是什么现象?我接上电池时发现只有一个双色灯同时亮起(一个小红点和一个小绿点),没有其它的变化,如,闪亮等。不知它是怎么初始化的?

楼主:
问题二:飞机始终顺时针自旋

无论怎么调陀螺,飞机都顺时针自旋,感度调到最大,自转快些;感调到最小,自转慢些,而且自转方向不变。感觉尾桨出力太大了

网友A:
调中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中立点

对陀螺仪来说,中立点是固定唯一的?还是对不同的飞机,中立点都不同,要调到合适的位置才行?调好之后从陀螺仪的指示灯上能体现出来吗?

网友A:
PG 03有一个旋钮setup,是调中立点的,在小电直上也就是调尾电机在摇杆在中间时的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PG 03有一个旋钮setup,是调中立点的,在小电直上也就是调尾电机在摇杆在中间时的转速

我的陀螺是GWS的PG-03,能具体说说调中立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