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改装云台舵机的问题!

楼主(2007-12-31):
想用普通
舵机
做
云台
的驱动舵机,请教各位如果用3003或者3001应当怎么改才行,谢喽!

网友A:
看你要怎么驱动那个舵机了,要是就用标准的PWM信号驱动那也就不用改了,要是想直接用直流电源驱动,那就把电机线接出来,把电位器引线也接出来,然后自己做电机驱动电路和位置反馈信号处理电路

楼主:
呵呵!有点复杂了,请问有最简单的改法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最简单的改法就是去掉限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