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电直,亚托与wing?????

楼主(2007-12-31):
想入手电直了,潜水这么长时间,模友们拥有量比较大的是亚托,飞越塔罗V2款也就1050,又见大家说wing的精度也很好,空机是800,由于没玩过电直,请朋友们帮我参考一下,在设计、结构上、性价比上,买那一款比较好!!!!!!!!

楼主:
LS 两款机都玩过,具体感觉怎样呢!!!!!

楼主:
电子部分最低的配置要加上多少米呢?我算了一下,用最低的配置要加800多米!!!!

网友A:
................支持国产!~ 不过 从性能\精度和性价比 我肯定选择亚拓 哈哈!~~~~~~ 毕竟亚拓的价格降的太多

楼主:
我也是想支持国产,如果wing在精度上与亚托相差不大,还有朋友们说她与亚托有很多配件兼容,旋翼头也兼容吗?

网友B:
都是不错的机子!如果米够的话直接就上亚拓V2!

网友C:
首推WING!所有配件,除了横、尾轴外,全部兼容。
WING的旋翼头和尾巴精度比YT要高!绝对是首选。

楼主:
 lijunmail ----!!!!谢谢哦!照你这么说,wing的机机是很超值了!就两根轴不兼容,再有就是侧板了吧!没关系!侧板我自己能用铝合金板做!之前做过两块亚托的!wing的应该也没问题!而且,模友说wing的横轴硬得没法炸弯!

楼主:
gd163  不明白,se与v2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D:
V2加装了推力轴承~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是主轴吧,WING的横轴很软的

网友G:
2种JJ如果把赠送配件的因素算进去的话,WING的性价比就要高许多,易损件的价格应该说是差不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主轴吧,WING的横轴很软的
我搞错了!是主轴很硬!!!!模友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这样看来!大家对wing的评价还是很高的!我也就可以放心的入手wing了!!!!不过,买了空机后,还要配控制部分!!!汗!!!!我的米!还要帮老婆天天洗袜子才有希望哦!:loveliness:

楼主:
谢谢所有回帖的模友!买了机机将会第一时间向各位汇报!

网友:
我也手痒了。

网友:
WING我已经装起来,还没有设备,最主要是没有接收机,所以还没有飞过!
我有一台杂牌的450全仿亚托的,比较起来我个人喜欢WING多些,再者买WING送很多实用配件

网友:
对新手来说,根据我的经历现在电子部分性价比最好的是700左右的6EXHP与25一个的9g辉盛舵机和100多一点的2手华XX006陀螺。如果以后要升级的话,这些东西出手也方便。

网友:
学了不少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现在的控是TDF6-C,电子部分还没有下手的目标,先弄回WING空机再说!

网友:
 .........  我身边很多例子!~     刚刚入门的时候都要讲性价比   比什么?!    刨除技术因素   攀比的是品牌   我朋友上什么机器的都 有   GL最多   4台   WING2台   结果  不到2个月就都换YT了!~          原来都用的是TDF的6C    不到2个月最次的就是我的WK-1001  其他就一太6E   期于都是FF9   9X2了!          看看你身边的人都飞YT   自己单飞  很不爽  呵呵!~

楼主:
我就那么多米!还是帮老婆洗袜子磨来的!!!我认为,有的玩就好了!主要是为了乐趣!管它什么设备,能飞起来就好!当然,买东西吗,总要货比三家!好在这里这么多模友帮忙!

网友:
要是YT搞活动 还是YT吧  名牌的诱惑呀

楼主:
呵呵!!!我还是支持国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主轴吧,WING的横轴很软的
我搞错了!是主轴很硬!!!!模友说的!

我说的,我对此负责,谦虚的说是微硬

网友:
回复 网友F:

维英的经验是:主轴要硬,横轴要软
横轴软是为了分散炸机时的力量,让横轴先坏,其它的,比如大桨夹或中联这种贵的东西少坏:)
而且WING的原厂件也很便宜的,再加上现在买还有很多东西送,基本上炸到倒飞配件也用不完:)

网友C:
继续回。
我不建议上6EXHP,我身边上6EXHP的朋友都换控了,飞了都不到3个月就换了。
如果米足,建议直接上9XII或者FF9,如果木有米,上个RD8000吧,如果还是没有米,上华科尔的1001或者0703都成。
我知道在这儿上华科尔会有人出来骂失控,但请没有用过只听说过的的朋友不要发言,我的朋友在用,周周在飞,没失控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继续回。
我不建议上6EXHP,我身边上6EXHP的朋友都换控了,飞了都不到3个月就换了。
如果米足,建议直接上9XII或者FF9,如果木有米,上个RD8000吧,如果还是没有米,上华科尔的1001或者0703都成。
我知道在这 ...

我在用WK1001  我有发言权  呵呵     目前没有失控或抖舵记录

楼主:
哈哈哈!!!!不知道我的TDF飞wing450会咋样!

网友:
买了没有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继续回。
我不建议上6EXHP,我身边上6EXHP的朋友都换控了,飞了都不到3个月就换了。
如果米足,建议直接上9XII或者FF9,如果木有米,上个RD8000吧,如果还是没有米,上华科尔的1001或者0703都成。
我知道在这 ...

经常听说6exhp不好,我想问一下,换成ff9主要是使用ff9的什么功能呢?是调螺距的subtrim吗?

网友:
我说说,上周末我去跑汽油船,用的6ex   pcm模式。最远不下150米,返航之后看到船吓了我一身冷汗。船上的天线不在了。仔细一想....哪去了呢?再看看出发点,原来是在下水的瞬间,我的衣服把天线刮掉了。要失船在水中失控设多么危险啊。这就是我的6ex的效果,当然 接受是136hp,已经设定了失控保护——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