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由我来当小白鼠

楼主(2007-12-31):
省去接收电,直接由动力电供UBEC,我准备把这套用在我新的50EP3A上,直接5s供电.

网友:
单独电源信号过滤?

网友:
是要试电调还是UBEC?

网友A:
可以节省多少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节省多少重量?

100g

网友B:
仅仅只是为了省那么100克的重量?

网友C:
哥哥.我早就这样用了啊

网友:
虽然偶是25级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仅仅只是为了省那么100克的重量?

当然啊,能省10g都是宝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哥.我早就这样用了啊

那你是超级小白鼠,

楼主:
3s的BEC都在电调上,4s以上,尤其是5-8s如果共用动力电有一定的危险性,要求各环节的可靠都要高,不过尝试一下,也是很有意义的.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用单独的电池供电比较好!对那么大的机机来说,那点重量算不了什么!

网友:
速速出结果呀
好为后人垫下坚实的铺路石

网友D:
5S危险啊,效率要到低到多少哪。。不行走平衡冲接口取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5S危险啊,效率要到低到多少哪。。不行走平衡冲接口取电

网友:
平衡口取电才是危险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