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550有刷马达用什么电调好呢?

楼主(2007-12-31):
550有刷马达用什么电调好呢?
如果有那位老兄用过550有刷的麻烦告诉一下小弟啦~~~谢谢了~~~~最好实惠点的~~~

网友A:
用飞机单向电调控制板推动两三只并联的3803就行了,我们广州这帮人都是这样做的,这已经是一种很成熟的自改船用单向电调了,如果用775电机的话就并联6到8只380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飞机单向电调控制板推动两三只并联的3803就行了,我们广州这帮人都是这样做的,这已经是一种很成熟的自改船用单向电调了,如果用775电机的话就并联6到8只3803.

怎么搞啊!能上点图说明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搞啊!能上点图说明一下吗?

以前的贴子都有说了,简单地说,就是利用飞机电调的主板,自改部份主要是并联3803,水爬兄直接在主板上并两只3803(参数必须一致),水冷都不用.另一并法是另做一组扩流堆,这样可加水冷,也可将扩流堆的散热片靠近电机风冷出风口.我并联时是把3803的中间脚(也就是输出端)剪掉,散热板就已经是输出端了.

楼主:
是呀~~怎么弄呢~~是不是把所有功能的线都并在一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怎么弄呢~~是不是把所有功能的线都并在一起呢·~

这个问题最好由于水爬兄来解答了,我的表达能力很差,只会做不会说.

楼主:
哈哈~~~最好就有图看看~~~

网友:
建议楼主翻翻前几个月的帖子吧,有朋友上过详细的改造照片的

网友:
还是图示直接一些

3803管,左脚为信号输入,右脚为电源输入(电源负极),中间脚为电源输出(扩流后给电机).中间脚与管子散热金属片相通,所以如果利用金属片作电源输出的话,这只脚可剪掉.

以下是已经去掉功率管(这种电调只有一只功率管)并作防水处理的飞机电调控制板

左边组线通接收机,右边组线通3803扩流组,该组线有三根,一根为信号控制,另两根通正负电源

网友:
这是我备用的一套已经改好的100A电调,电机和电源插头都齐了,所有接线一目了然.

4只3803组成的扩流堆.那根贯通3803的是水冷管.请注意,焊在散热片上的是通电机的输出端.

3803的底部,我把中间脚都剪去了.减少了短路的可能.

这组扩流堆不需防水

网友:
这是我的鱼雷艇上的电调

这是电调控制板

黄粗线为电源负极,墨绿粗线为电源正极.电机旁那组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扩流堆

固定在铝板上3803

输出给电机的电缆接头.

网友:
介绍完了,挺累的.

楼主:
非常非常感谢K100模友~~~~等等就出去买几个3803回来动动手~~~

楼主:
晕呀~~今天中午出去转了整个下午都找不到3803
从化真是个垃圾的地方呀~~~

网友:
修理家电的地方应该有吧,

问老板拿几个,给几块钱,不就得了 ?

楼主:
我就是去维修家电那找的~~找了几间都没有~~~
还有我一个舵机的电位器坏了~~老是抖舵~~想换一个也找不到合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呀~~今天中午出去转了整个下午都找不到3803
从化真是个垃圾的地方呀~~~

广州市解放中,惠福西路有,很久没买了,好像是新的两三块一只,拆机的一块半.

对了,焊3803时一定要注意烙铁头不可停留太长时间,动作要快,否则容易焊坏,建议用湿布包着3803焊.

楼主:
我是在从化读书的~~~很久都没去广州一次~~哎~~~
对广州也不这么熟~~~
我今天上网找了一下~~新的要4到6元一个,晕呀~~加上邮费~~~

网友:
不错!有点意思!我真好有个GWS的25A 有刷电调!不知坏了那里!上次怀疑3803坏了就换了一个!花了五元!换回去后不行!总是全有门!要是能改就好了!我再买几个3803!!改好用在775电机玩玩!

网友:
3703也可以
5N05更好,高速550电机两个就可以了,我也只用四个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