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了```合成油```是怎么一回事??

楼主(2007-12-31):
对了```合成油```是怎么一回事??谢谢
成品油=甲醇+硝基甲烷+合成油+蓖麻油
其中的合成油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合成油=合成的+优异的性能+减少蓖麻油的缺陷+昂贵的价格
蓖麻油分解再聚合=合成油

楼主:
谢谢```````还是不太懂```明白点了````是不是把蓖麻油过虑``在聚合呢???

网友B:
大多数的合成油里不含蓖麻油。
要是都知道了合成油的配方,厂家还吃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多数的合成油里不含蓖麻油。
要是都知道了合成油的配方,厂家还吃什么?

但合成油的原料主要来自蓖麻油,蓖麻油---蓖麻油酸-----XX基础油,成本也每次翻翻,蓖麻油就是脏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