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平衡充……………………………………………………… ...
求 平衡充…………………………………………………………

楼主(2007-12-31):
新手,没接触过电路,在网上看了很久没看懂电路
所以想问问 这里的高手可以帮忙做一个吗?
材料费和 加工费 我会出的,11。1 V 的 3 S
充电器
,最好是 一次能充两到三组
电池
…………………………
谢谢了

网友A:
不如买成品

网友B:
同时充3S的3组,那起码要9S的充电器,买成品的吧。

网友C:
真还不如买成品,或是二手的。
看看前面的帖子,就知道哪些比较合适。
我看过一些DIY的,都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楼主:
看来还是要买 成品的 了

网友D:
自己 DIY 也可以
332G 充电板 1.8一块 淘宝上卖 3.5一块
开关电源 5V 板 5元一块
自己做是乐趣
一般来说 初哥或电子方面不太OK 就买成品拉 什么 X6 \860 960 鸭脱6S 都可以拉 ~!
看自己的米咯 还有那用手鸡板的 LIP 才100多块 好象团购才几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