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730 陀螺仪 中立点飘移 解决方法

楼主(2008-01-01):
首先想罗嗦一句:一定要在陀螺仪锁尾的情况下,开遥控器 再通飞机电源。在陀螺仪自检过程中尽量不要触动飞机和尾舵摇杆,这样尾舵机的初始中立点才比较精确。

  我们下面所讨论的 尾舵机中立点 都是指,锁尾情况下 尾舵机的 初始位置;同时也是非锁尾情况下尾舵机自动回中的位置。

由于GM730 与 401在各方面基本一致,而401与611 又是使用相同的传感器

所以先引用 FUTABA GY611简介中的一些注意事项和说明 :GM700也可参考

若使用FM遥控系统,当干扰产生时,陀螺仪可能会储存错误的中立点位置

当感测器的连接线拉得太紧时,陀螺仪将无法发挥完整的性能。若感测器脱落将导致失控并可能发生危险。

若将GY601安装在电动直升机上时,感测器与马达至少需相隔10cm。
由伺服机马达、GY-1扩大器及电动马达所产生的干扰,可能会引发错误的操控,进而影响陀螺仪的性能。

打开电源後,当GY601萤幕上的-Hello-字样未消失前(约3秒钟),请勿移动机体及尾舵摇杆

若尾舵中立点的位置有变更时,在AVCS模式下陀螺仪必须重新读取尾舵中立点的位置。

先将遥控器切换至AVCS模式,再打开陀螺仪的电源。或在1秒钟内快速切换遥控器的感度开关至少3次,使陀螺仪能在AVCS及一般模式间快速切换,感度开关最终需停留在AVCS模式,GY601便会储存最新的尾舵中立点位置。

急遽的温度变化将导致中立点偏移。例如在寒冷的冬天将直升机由开暖气的汽车内移至车外,或夏天将直升机由开冷气的汽车内移至车外,请将直升机静置10分钟,等陀螺仪的温度稳定後再打开电源。若陀螺仪被日光直晒或安装位置离引擎太近,都会使温度急遽变化。

机身的振动幅度,尾舵的尺寸、型式、连结方式及松紧度,都会影响陀螺仪的性能。陀螺仪的感度愈大会使尾舵的表现愈佳,但负载也会同时增大。

尾舵控制方式的差异
传统的陀螺仪接收来自遥控器的尾舵控制讯号,并将讯号传送至尾舵伺服机来移动尾舵。当尾舵开始移动时,陀螺仪会侦测出尾舵的移动量,并产生抵制的讯号给尾舵伺服机。在此情况下,若想继续移动尾舵时,势必要由遥控器输出比陀螺仪更强的讯号,才能移动尾舵。因此遥控器与陀螺仪所输出讯号的差异量,才是真正驱动尾舵伺服机的讯号。一般而言,陀螺仪的控制扩大器会将遥控器所输出的讯号增强数倍,并与陀螺仪的抵制讯号强度成平衡的状态,如此才能由遥控器控制尾舵的移动。

AVCS控制系统采用不同的控制方式,它具有抵抗外来的作用力,并将尾舵回复至原始位置的功能。AVCS系统能产生与控制讯号成正比的角速率,因此能控制尾舵的移动速度。

在AVCS模式下若移动尾舵摇杆,则尾舵伺服机会持续地运作,直到尾舵到达特定的移动速度。尾舵的微调讯号也属於控制讯号,即使是极小的微调讯号也会使尾舵偏移,因此每一种飞行模式的尾舵微调必须一致,并且需与陀螺仪的中立点讯号相吻合。
因为由遥控器传来的尾舵混控讯号也被视为尾舵的移动讯号,因此必须关闭全部的尾舵混控功能。

必须在一般模式下先行调整尾舵连杆的中立点位置,一旦调整好中立点位置後,GY601会读取尾舵中立点。
在AVCS模式下,陀螺仪会自动微调尾舵,因此不需调整尾舵连杆的长度。
AVCS系统与传统陀螺仪最大的不同,便是在AVCS模式下必须给予陀螺仪中立点讯号,并且依据此中立点讯号执行操控

总结:
正常开机后的初始位置才是尾舵机中立点!

锁尾情况下,移动过机身或打过尾舵摇杆,尾舵机慢慢偏移不回到中立点是正常情况!

为便于调试,开机自检后可将陀螺仪切至非锁尾状态。此时,移动机身或打尾舵,
尾舵机始终会自动回到中立点。

1 陀螺仪只要没有越级使用,请关闭遥控器尾舵混控(REVO)选项

2 切勿使用尾舵机微调功能(GY400 亚拓GYRO 除外)

3 大温差情况下,需静置飞机待陀螺仪与外界环境温度一致才可开机飞行(冬天聚锂电池要保温的喔!)

4 请排除马达 舵机的干扰 和 PPM遥控设备的信号干扰因素

5 从锁尾情况下,在1秒钟内快速切换遥控器的感度开关至少3次,使陀螺仪能在AVCS及一般模式间快速切换,感度开关最终需停留在AVCS模式,陀螺仪便会储存最新的尾舵中立点位置。

最后重复一点拙见:现在高性能陀螺仪的性价比已经很高了。低成本购置当然是好事,可是请千万记得一个好陀螺仪不是万能的! 在机械结构正常的情况下,一枚好的尾舵机才能发挥陀螺仪的性能!

以450电直为例,我感觉: GM700+3153(280+220=500元)的表现要好过 401+SDG-401HB(735+169=904元)

很多时候,尾舵机才是瓶颈!

网友:
排除马达 舵机的干扰 和 PPM遥控设备的信号干扰因素
这个怎样排除啊?!!

网友:
正常开机后的初始位置才是尾舵机中立点!。。。。有几多人同意这观点呀!!!!!!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关闭陀螺义混控呢?我一直都是开着来用的.
关闭了好像设换不到普通模式了.很想知道为什么要关闭陀螺义混控模式.

网友:
前面的都说的不错 就看着看着 到倒数第二段怎么变味了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关闭陀螺义混控呢?我一直都是开着来用的.
关闭了好像设换不到普通模式了.很想知道为什么要关闭陀螺义混控模式.

----由于早期陀螺仪+尾舵机 性能较差,所以遥控器提供 油门--尾舵机 (revo)混控功能。以使不同油门螺距情况下,尾部可以始终平衡。

revo的 工作原理非常简单。油门上升-螺距变大---反扭力变大,此时尾舵机中立点  按预设值移动。

这里很明显看到,revo打开情况下,尾舵机中立点 随油门位置改变。

因此,想要真正确定尾舵机中立点,须关闭遥控器revo功能。

如果一定要打开revo也可以。只要你的陀螺仪+尾舵机 性能更好,足以排除revo混控的干扰。

只是这样,会增加尾舵机的负担。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早期陀螺仪+尾舵机 性能较差,所以遥控器提供 油门--尾舵机 (revo)混控功能。以使不同油门螺距情况下,尾部可以始终平衡。

revo的 工作原理非常简单。油门上升-螺距变大---反扭力变大,此时尾 ...

学习了,谢谢

网友:
很多时候,尾舵机才是瓶颈!真理

网友:
GM700+3153(280+220=500元)的表现要好过 401+SDG-401HB(735+169=904元)

不见得!要高手飞完3D才能评价。   GM700真那么好的,早风靡魔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