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球头及球头连杆

楼主(2008-01-01):
刚装上去时连杆是活动比较顺畅的。但是飞了一段时间(二十个起落左右),连杆比较不那么顺畅了,用手扮一下,要用比较大的力才能活动。各位有这种情况吗?

网友A:
牙膏伺候

网友:
天气冷的原因吧.热涨冷缩

网友:
上点固体润滑油

网友:
球头扣应该是越用越松的,是不是有灰尘粘上去了?吹扫一下就好了!不要上油,油更容易粘会,加剧磨损。

网友:
千万不要上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牙膏伺候

同意!

楼主:
真是奇怪,刚装上去的时候是很顺畅的,现在变得很硬。
刚刚为他们上了点大宝,问题解决,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請問什麼是大寶?因我都有這個情況,好希望解決問題, 先謝.

网友C:
大宝SOD蜜.擦脸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宝SOD蜜.擦脸用的

哈哈,正确。就是大宝SOD密。或者其他润肤的也行。可能雪花膏更好。越润越好。因为有凡士林,润滑的。

网友:
大宝,天天见

网友:
明啦! 多謝各位師兄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