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得好也不一定懂这个道理

楼主(2008-01-01):
对于直升机倾斜盘的原理通过网上一些文章有了了解,不过对到手的lama,我看着它的倾斜盘,却是一头雾水,也迟迟不敢实战了。如下图:

按照直升机控制原理,前后飞是通过图上A、B点连线的中点位置的上下变化来实现浆距的前后差,产生升力的前后差,实现前后飞行;同理侧飞也是通过控制水平垂直于前后向的两侧来控制。
但是如图所示,控制倾斜盘底座的两个点位,均不在轴线上或垂直于轴线,在扳动遥控前后飞控制时,A点舵机动作,扳动侧飞控制时,B点动作,从原理上无法实现前后和侧飞,而是分别为
右前向、左前向飞行。经实飞,前后飞行控制似乎可以实现,侧飞效果不明显,因场地小,不敢太大动作。。。。且已摔
原理不明,对技巧进阶和操作都很茫然,对维修就更不能起到指导作用了,特此一问,看坛中高手是否热心,谢过

网友A:
从你贴的图看来,你的十字盘好象是CCPM混控的,它是靠3个舵机的差动来实现控制的,这需要你的发射机支持CCPM才行的。上网好好找找CCPM的资料吧。理解了以后,调试起来还是很容易的,关键是正确安装和设置舵机,保证连杆长度一致,确保舵机动作的一致性。

网友:
我也很茫然....研究过..没有弄懂为什么是4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你贴的图看来,你的十字盘好象是CCPM混控的,它是靠3个舵机的差动来实现控制的,这需要你的发射机支持CCPM才行的。上网好好找找CCPM的资料吧。理解了以后,调试起来还是很容易的,关键是正确安装和设置舵机, ...

不是3舵机的.....LAMA都是两舵机的......而且都是45度....我也很奇怪..为什么....绝对没有混控....只有2大浆差速混控

网友:
以前 5ir上有人解释过

这叫 “进动滞后”

网友:
你们忘记了它是双桨机了吗? 为什么有平衡杆和A桨叶联动?为什么A桨叶留有倾斜角度!

想想就明白了!

网友(2008-02-02):
没想明白, 请LS详谈, 感激不尽.

网友:
不开油门.自己拉下方向好好观察斜盘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直升机倾斜盘的原理通过网上一些文章有了了解,不过对到手的lama,我看着它的倾斜盘,却是一头雾水,也迟迟不敢实战了。如下图:
按照直升机控制原理 ...

关键就在C点上,A,B两点动的时候,C点也是动的,所以不能把C点做支撑点考虑,而放置C点的定位槽可以上下滑动,限制左右滑动,这样达到的效果就是Lama正也不是很正,大概方向能保证的控制效果了。

举例说,A点升,B点为支撑,c点往下动,但是不能左右动,于是就形成了斜盘的正向偏斜。但是C点和定位槽之间不可能0间隙,自然保证不了很好的精度,所以LAMA总是有那么点喝醉酒似的。

网友B(2008-03-28):
ls说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ls说的好~

网友(2008-07-30):
你们都很强

网友:
其实两通的平衡锤也是45度,好象没有平衡翼只有平衡锤的都是45度,不知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