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得好也不一定懂这个道理

楼主(2008-01-01):
对于直升机倾斜盘的原理通过网上一些文章有了了解,不过对到手的lama,我看着它的倾斜盘,却是一头雾水,也迟迟不敢实战了。如下图:
按照直升机控制原理,前后飞是通过图上A、B点连线的中点位置的上下变化来实现浆距的前后差,产生升力的前后差,实现前后飞行;同理侧飞也是通过控制水平垂直于前后向的两侧来控制。
但是如图所示,控制倾斜盘底座的两个点位,均不在轴线上或垂直于轴线,在扳动遥控前后飞控制时,A点
舵机
动作,扳动侧飞控制时,B点动作,从原理上无法实现前后和侧飞,而是分别为
右前向、左前向飞行。经实飞,前后飞行控制似乎可以实现,侧飞效果不明显,因场地小,不敢太大动作。。。。且已摔
原理不明,对技巧进阶和操作都很茫然,对维修就更不能起到指导作用了,特此一问,看坛中高手是否热心,谢过

网友A:
晕菜,讨论过无数次的问题了
lama的平衡杆和上浆之间也不是垂直关系的,而是45度,就是因为这个45度,把陀螺效应改变了45度
这个设计是日本hirobo的lama上最早出现的,后来国内仿制的lama都是按照这个设计来的
而普通的单桨电直平衡翼和主桨是垂直的,考虑上陀螺响应,正好是斜盘向前往前飞

网友A:
另外同一个问题请不要多个版面重复发帖

楼主:
不过不是太明白欧,老帖子的链接谁给个啊,搜什么关键词欧,搜倾斜盘反正是没得的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