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桨的拉力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

楼主(2008-01-01):
【据《航空模型》上说,同直径单叶桨拉力比双叶桨大30%
但我试着拉力和原双叶桨差不多,可能是改造精度的问题吧。
关键是可以利用一下断桨
至少比把断桨粘起来用的方法安全。】这是别人说的,我也不懂。我想知道,断掉的桨校好平衡以后,在转速不变的情况下它的拉力会和原来是一样的吗?

网友A:
我就是三国的AMA
桨是我做的。据说这样可以减小阻力,手边正好有断桨,于是做了一支
但经过我的测试,拉力并没提高多少,和原来的基本一样
你可以看07年第一期的《航空模型》,上面有介绍。

网友B:
理论上拉力要大点,不过配重很难搞~~

网友C:
要相同转速才大30%

楼主:
那要是那样就好了,我的断桨都扔了,搞平衡我会搞得很好的,谢谢兄弟们。

网友D:
并不是简单配重就可以的,单边桨叶的拉力会形成力矩是转轴变形并且是轴承偏心磨损。

网友E:
是不是还漏了什么?
转速不变,直径不变,如果加上形状螺矩不变,那么拉力应该减小了才对。
所以,肯定还有什么因素变了。
相同动力源下,双叶改单叶要转速不变,叶片应该比原来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呵呵,这个你就放心好了,这个我知道该怎么搞

网友G:
我觉得桨的拉力和电机有关

网友G:
还有我觉得桨的拉力和电机有关,和KV有关

网友G:
我也不太懂,也是瞎说,我也是新手、

网友G:
搜搜论坛里的帖子,有很多这样的知识。

网友G:
还有其实没必要懂那么多,我也是新手也做了一架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