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跟有刷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8-01-01):
如题~~那个会好点?

网友:
现在好像都用无刷的了。区别就是一个有刷子,意个没刷子!!

网友A:
有刷是有碳刷,使用寿命有限,碳刷磨完就挂了,容易发热,磁铁挂的快
无刷是无碳刷,使用寿命很长,相比不太容易发热

网友:
无刷转的猛 有刷的不行

楼主:
哦~~原来这样~哈哈~~谢谢大家

网友:
说来话多,简单说如果把励磁线圈作为转子时就需要碳刷来导电的为有刷电机,反之则为无刷电机。无刷电机优点是磨损小(线圈多)力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刷是有碳刷,使用寿命有限,碳刷磨完就挂了,容易发热,磁铁挂的快
无刷是无碳刷,使用寿命很长,相比不太容易发热

网友:
电机转动需要换相,有刷是用机械换相,无刷用电子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