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皮带版IDEL模式下,垂直翼抖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1-01):
请问一下:
IDEL模式下,垂直翼抖动是什么原因

换过三种垂直翼都是这样
调过陀螺仪感度没用
JR9XII,GY-611陀螺,从60%~85%都不行
尾舵同行程为85%和110%
飞机为亚拓皮带版
锁尾效果基本满意

网友:
感度线插错通道或发射机DeviceSEL设置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DeviceSEL应该怎么设置啊?
我是用默认的没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桨没有双桨

网友C:
陀螺儀行程最好左右相同
我的601陀螺儀感度大約是35%
主軸下方的大齒盤螺絲上緊就好,不要鎖得太死

网友:
普通模式没问题,切IDEL垂直尾翼就高频抖动,这样的情况我的600CF也曾经出现。后来把机身上所有螺丝都紧了一遍,做好尾桨的平衡,再次试飞,故障排除。所以楼主飞机的抖动可能与设置无关,纯粹是机械方面的问题,不妨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陀螺儀行程最好左右相同
我的601陀螺儀感度大約是35%
主軸下方的大齒盤螺絲上緊就好,不要鎖得太死

35%你用的是FUTABA设备吧,JR的60%不知道等于FUTABA的几%啊

网友:
JR的60%FUTABA的20%吧?

楼主:
尾桨重新平衡也没用啊

皮带过紧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网友:
601或611陀螺儀感度,一般都是直接看控制盒上的數值
尾驅動大齒盤與主軸螺絲千萬不要鎖死,鎖死會造成尾驅動大齒盤變形

网友D:
换主轴试试吧,这现象我也出现过,换主轴就好了,600的大飞机主轴轻微弯曲很难发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主轴试试吧,这现象我也出现过,换主轴就好了,600的大飞机主轴轻微弯曲很难发现的

哦,没摔过啊,不过可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