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玩模拟器,不知道飞成这样能上真机了吗

楼主(2008-01-01):
第1次玩航模,之前真机5次起飞就炸 炸的我快没信心了,下了个模拟器练了2小时的成果,不知道这样可以上真机了么?

还有,那个屏幕录像软件比教好啊,这个连针都不能设,录下来一卡一卡的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lihX21g0xMc/

网友:
多练模拟器没有坏处,,,,,,练习多一点先吧

楼主:
收到,看来还不行,那继续练1星期

网友:
你上传到土豆的速度很快么? 我这里的连土豆好慢.

网友:
终于看完了, 比我的降落还要强点儿. 至少没有出现跳跃.

能降成像我这样就可以飞了, 虽然着陆很暴力, 但至少已经不会损坏飞机啦.

网友A:
模拟器和真的模型还是有区别的,多练练吧,没坏处。

网友:
成功降落20%以上,飞慢速练习机就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我第一次飞的时候也是飞一次炸一次,,,那是新手必经的

练模拟器的时候最好不要选择自由缩放模式,,,,,要选择地面模式比较真实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和真的模型还是有区别的,多练练吧,没坏处。

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
每天两小时,练习一周,用第三人称视角练习,还有就是先别上动作,飞直飞平了再说。否则练了也白练,只能作为电脑游戏玩,没啥帮助。

G3最大的好处就是速度真实,用来练习平飞和降落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