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 的问题………………………………高手进……

楼主(2008-01-01):
RT,小弟 刚刚到手 TDF -6C 的控,不知道怎么设置 G3 ?我按照 教程,调了后,发现 各个通道都在乱跳,稳定不下来,所以一直不好 调教控,请高手 指教?是不是 干扰太大了?用的是 录音输入,我用的是笔记本,没有 并口,所以谁可以教下  改成 USB 口的线?????
谢谢啦………………
用键盘 玩,正常飞,但不过瘾……………………
请各位帮帮忙……………………

楼主:
没人告诉我吗?

楼主:
高手们啊,去哪了?
帮帮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RT,小弟 刚刚到手 TDF -6C 的控,不知道怎么设置 G3 ?我按照 教程,调了后,发现 各个通道都在乱跳,稳定不下来,所以一直不好 调教控,请高手 指教?是不是 干扰太大了?用的是 录音输入,我用的是笔记本,没 ...

试试把麦的增强关了,再把录音输入音量收小点,进G3后再校准试试。

我用并口进去不校准也是照跳不误的

楼主:
还是不行
都不知道怎么设置了
郁闷的
一点头绪都没有

楼主:
怎么一下到 第2页去了
郁闷

网友:
我在三国里给你新的回复了  你没看么

这里不能发图  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