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调的问题

楼主(2008-01-01):
亚拓原厂电调,开机后一直发出短促的哔哔声,
舵机
都正常工作,就是
电机
启动不起来,请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重设油门行程.照说明书

网友B:
检查:是否节电源时,遥控器油门不再最低位置?

网友:
把油门的微调下调。实在不行,只能重调油门行程。

网友C:
1、检查电调与电机连接线是否有问题。2、重新设定油门行程。

网友D:
油门杆没在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