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了两个夜航灯哦

楼主(2008-01-01):
改天再换个3瓦的灯,各位大大说行不行呀

网友A:
专业,建议换节能灯

网友B:
led多搞几个就行了。

网友:
白光用1W的,穿个电阻连到BEC上,我的灯就这样加的

网友C:
发些飞行照片看看啊

网友D:
 真的飞夜航我故意飞机都找不回来了

网友E:
搞个实际飞行的图上来啊

楼主:
感觉前面的灯不够亮,下次准备换个3W的试下

楼主:
听说灯的开关是可以遥控的?

网友F:
呵呵 还是坚持要飞夜航啊 呵呵

楼主:
有么有搞过的发个图上来看下 啊

网友G:
飞夜航的话还不够亮吧!

网友H:
汉菜同志最近的科研搞得多哦,看来是在实现儿时的志愿------长大我要当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