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jr的遥控器,大家都是用的什么牌子的兼容接受机?

楼主(2008-01-01):
请问下,jr的遥控器,大家都是用的什么牌子的兼容接受机?我的控是jr2610,准备在配个接受机玩kt的,请问下什么样的接受比较可靠,稳定的?

网友:
9XII控,用西安、Futaba的接收。

楼主:
2610能用西安孵化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2610能用西安孵化的吗?

不知道,我沒2610。

帶著控去模型店裡,試過才買吧,絕對不出問題。

注意:
35、40Mhz的接收比較好配,兼容問題也小,72頻的就必須要兼容JR的,還有晶體也是。

网友:
就我的实际使用情况来看,飞高和西安都可用,飞高比西安效果好,所以不推荐西安,另外,大红鹰据说很不错,但我没用过,你可以试试

楼主:
那就关注下飞高呢!呵呵,谢谢楼上的几位!
还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吗?

网友:
飞高 GWS  西安 都可以吧
但是晶体不好买

楼主:
晶体?怎么列?要买原装的jr晶体?

网友:
GWS的兼容性还可以,其他牌子没有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晶体?怎么列?要买原装的jr晶体?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37492

上次问的原装JR晶体要110RMB

网友:
我的是3810,用红鹰接收机CORONA,自动兼容F,和JR,还不错,我一共有4只,还没出现过失控现象。
另外他们的接受含晶体。

楼主:
红鹰的是吧?在那有买的,楼上的给了连接行吗?

网友:
哈哈,我的9XII也也有4只红鹰,两只6通两只4通,从来没失控

网友:
PCM编码方式不兼容。PPM方式几乎都兼容。

楼主:
哦哦,那就红鹰喽,呵呵!
楼楼上的兄弟能给了连接吗?在那有买的,让我也看看样子嘛,别买错了,呵呵!

网友:
去淘宝,查红鹰模型,就可以了,5IRC也有他们的销售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