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尾舵机的安装方向

楼主(2008-01-02):
大家的9650或9257是正装还是反装在尾管的左侧,两种装法在飞行中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装左边的怕被砍(炸机), 装右边的希望重心更靠下(飞行机体右倾)

网友:
不论是左边还是右边对尾舵机而言都不安全,相对而言左边会比较安全些.

楼主:
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是同装在左侧时,相对于尾管,尾舵机旋转180度和0度安装会有什么区别

网友:
都不会有影响的,应该是装左边的多,平衡一下左边的重量!

网友:
一般是装在尾管左侧(从机尾往机头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是同装在左侧时,相对于尾管,尾舵机旋转180度和0度安装会有什么区别

两种装法的重心不一样。一个是使重心向尾部偏移,一种使重心靠近机体。

根据你的电池重量和重心位置,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尾舵机安装方法。

网友:
我装在左边。

网友A:
比较习惯对尾看安装在左边,感觉这样才科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习惯对尾看安装在左边,感觉这样才科学点

   ,都是这么装的多。

网友:
哈哈,看了LS这么多人回复,就丐帮帮主回答对题了
顺便说下我装的9650:装在左侧,舵盘位置是靠后的。

网友:
尾部太重了,还是装右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