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请教——电机、电调发热问题

楼主(2008-01-02):
首先感谢:andy1gao!关于电机、电调、电池的匹配问题给予了精辟的解答!受益匪浅!
但关于电机、电调发热问题我还是不解,所以须继续请教各路大虾!
我亚拓450XL电直,原装动力配置为:430L3350KV)电机,亚拓原装无刷电调(仅25A),我用2200ma/h15C)聚合锂电,现在电机(还自行加了散热器)、电调发热厉害。
自行分析:
1、电调发热分析及解决:电机最大耐电流:28A,电调仅25A,所以电调发热是肯定的,若与此电机搭配必须换30A及以上电调;
2、电池放电可以达:33A,所以电池是没问题的;
问题:
1电机发热则不解?电调最大电流仅为25A,电机最大耐电流:28A为何还会发热厉害(4分钟烫手,皮带、各连接件已经有经验模友确认调整适当)!用13T马达齿。是电调A数小影响?还是马达T数太大?
2、本人这样理解电机、电池、电调关系不知是否正确:
电机是需求方,电池是供应方,电调是中间调节方。电机决定电流的最大需求,所有电池的放电电流、电调最大电流必须大于电机最大耐电流,问题:电池放电电流、电调最大电流越高越好?当然要看匹配,太大就浪费大米。这种理解正确否?

网友:
你的参考数值不对,应该实测一下工作电流!电调发热严重最好换一个大点的。电机发热有可能是负载过大,也可能是电机本身效率低;电机可以不换,它的耐热能力比较强,只要不冒烟问题不大,最多损失一些续航时间。有可能的话,换个减速比大一点的齿轮试试。

网友:
你外置BEC试一下,电调发热应该会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