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翼龙容易坏锂电,损失比摔其它机型还大!

楼主(2008-01-02):
翼龙电机后置,不容易摔坏。但电池放到最前面了,即使机头内外都用双面胶及纤维胶各固定上一层泡沫片,但摔机多数头撞地,冲击很大,一两百元一个的锂电一下就严重变形为胖乎乎的一小团,几次后就差不多废了。这比摔破个EPP的机身修补一下的成本高多了。
现在我基本用不着飞翼龙,可以自由飞3D了。但要给新手用翼龙学飞,看着严重变形的锂电那个心疼啊……!:funk:
大家是否有同感?
有好的保护电池的方法,也请贡献给大家借鉴借鉴!

网友:
要是你这么个摔法,恐怕什么鸡也不行。把机头垫块泡沫或海棉,能缓冲下,但我估计也经不起你折腾。

网友:
没飞过。没感觉。飞飞机我是新手,修飞机 算个老手吧

网友:
你摔机一定是一流的

网友:
不是吧, 楼主下次炸机时, 试着关了油门再炸.

我试过从20-30米高开始进入螺旋, 并保持住尾旋, 到快炸机前才关上油门(为了保护电机). 直到炸掉, 也没发生过楼主描述的那么惨的炸法, 来着.

网友:
是你炸的太猛

网友A:
还是EPP的飘飘机来得耐炸,电池也没问题,价格又便宜,多好。

网友:
我的还没上天,不知道下来什么样?

网友:
飞机是拿来飞的,不是拿来撞地球的~~~楼主还要多练练模拟器~~~

网友:
玩线操纵吧

电池在自己身上,炸机就不坏电池啦

网友:
 不用锂电不就行了吗~~~~~~~~~~~~

网友:
翼龙用氢电也挺好的,氢电更经摔些!

网友:
唯一锂电不摔坏的方法就是不炸机,上面的楼友说的对,飞机是拿来"飞的",不是拿来炸的
像这种摔法,倒不如直接去丢铁饼做运动算了,那叫飞飞机呢? 自己要检讨检讨!!

网友:
...同意楼上建议,如果海面都不足以保护你的电池,恐怕。。。没辙了,炸鸡要是能炸成那样,恐怕坏的也不仅仅是一块电池了。。。加速度对其它电子设备的破坏远比撞击对电池的破坏大得多

网友:
翼龙炸过10多次,但重来没摔坏过锂电池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翼龙炸过N次,也从来没摔坏过锂电池.......................................   因为我没用锂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EPP的飘飘机来得耐炸,电池也没问题,价格又便宜,多好。

翼龙本身太重了,不论怎么摔,重力加速度带来的冲击力都很大!!!原比EPP 轻飘飘的飞机帅的重!!!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嚯,再重也不会像LZ摔的那样吧。他应该是全油门的撞地球儿。

楼主:
飞机向下插时,新手随时全油门想救啊。大家是新手时也是这样啊。

楼主:
现在感觉:后轩电机的四通EPP轻飘飘机,是新手入门的最好机型。

网友:
回复 网友C:

问题就在这里。其实发现快坠落时,油门收到底,这样反而损失小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感觉:后轩电机的四通EPP轻飘飘机,是新手入门的最好机型。

如果3通的也行啊

楼主:
要带副翼哦

网友:
电池在自己身上,炸机就不坏电池啦

楼主:
EPP飘飘机轻而耐摔,应该是最向新手推荐的机型了.

网友D:
翼龙用氢电就很好,没必要上锂电。
一组氢电全油门能放10分钟,带滑翔能飞20分钟+...

楼主:
我买的是四通运动空机,没氢电.
用的是其他飞机的锂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翼龙用氢电就很好,没必要上锂电。
一组氢电全油门能放10分钟,带滑翔能飞20分钟+...

一般玩电动模型飞机的家里都有一堆锂电,哪有氢电卖啊?还有去找,氢电比锂电好?

网友:
新手不一定非翼龙不可.

引用 楼主:
翼龙电机后置,不容易摔坏。但电池放到最前面了,即使机头内外都用双面胶及纤维胶各固定上一层泡沫片,但摔机多数头撞地,冲击很大,一两百元一个的锂电一下就严重变形为胖乎乎的一小团,几次后就差不多废了。这 ...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1501&extra=&page=1

网友:
还好你飞的是翼龙.....要是小塞.....你不把电机撞成锅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