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新手做的KT飞机

楼主(2008-01-02):
本人是新手,也没有什么图纸和尺寸,就瞎弄出个这东西,高手给指点一下,把配置说一下:翼展:80公分,机长:63公分,机重大约650克左右。电机:2212的不知道多少KV,但桨我有6到12寸的,总有一个能用上。电调20A。舵机9g的。电池:15C  11.1V  2200毫安的。
现在的问题是:一:能飞起来吗?
              二:重心应该在哪里?
              三:有什么缺陷?

网友A:
去查查kv值把,低kv的应该不行
舵面的连杆安装有问题,重心尽量靠前
另外650克是全重吗

网友:
好重的感觉

网友:
我觉得这机老手都难飞.何况你新手啊.
做架常规布局的机机来飞好点.
仅代表个人观点..

楼主:
谢谢您,这个是全重,但目前我只会做这样的,除非下做一个,连杆有什么问题?

网友:
连杆没什么问题,还是你的舵面的连接有问题,这样虚位很大  这样的JJ你能做到650克,你真厉害,我用两层5mmKT板做来都没有你那样重,不知道你是怎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查查kv值把,低kv的应该不行
舵面的连杆安装有问题,重心尽量靠前
另外650克是全重吗

楼主: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重,可能是胶的问题,不是泡沫胶。

网友:
新手飞飞翼压力较大~~~

楼主:
我也不知道,飞去吧,炸了再做呵呵,飞成功上视频。

网友:
晕!这个机机楼主能飞起来的话,我只能说你是天才了!不是我打击新人,是这个机子绝对是不适合新手飞行的!建议楼主换个正常布局的上单翼机飞,一是减少损失,二是找到自信啊。玩航模的门槛是比较高的。

楼主:
我也不知道就弄了这个东西,谢谢您指点。

网友:
HUM~還有很多改進空間
1.三角翼還是要有翼型才好飛---------------看圖像是一片平板
2.絞鍊最簡單做法------------------------------你的方式虛位會大到不能接受

3.舵腳片還是需要~不要省-------------------看不清有沒用^^
4.舵腳片位置要一置以免動作時偏轉------當然也可以用行程/程式混控克服~如果想不開的話
5.馬達應固定再木片等硬物上---------------令人擔憂

重心~我也不知道~可以參考MUGI      (忘記名字了 ......正3角型的那種飛翼)

結論:飛友5%飛得起來--------------------------你120%飛不起來

建議:
片身3D&飛翼並不適合新手~如一定要飛翼
請依照他人現成圖片重做一台
這次沒注意到的~做下台飛機要記得

网友:
这鸡鸡不好飞。。。

网友:
和我的小袋鼠很像啊,看看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3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