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826系列外转子无刷电机做什么飞机

楼主(2008-01-02):
C2826系列外转子无刷电机配什么桨?装什么类型的KT机才好??

网友:
傻猫的那个泡沫练习机,也许可以吧.
不知道KV值多少,试试 7060 桨呢?

我对那电机不熟悉,随便说说的.

网友:
看kv值来定把
我的是kv1380,用8040桨
飞800~900翼展的kt

楼主:
C2826-2200KV

网友:
引用 楼主:
C2826-2200KV

试一试3S锂电下:
5043 或者 6030

不知道 C2836 这电机怎样, 如果是 2208 或更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