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电机改装发电机问题?

楼主(2008-01-02):
请问,如果发电机想要发出60W功率,用多少转的直流电机?

网友:
电压多少

网友:
应该是选kv低的

网友A:
用KV高的,但是如果要將3相交流電變成直流電有點痲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KV高的,但是如果要將3相交流電變成直流電有點痲煩~

6个二极管搞掂啦

网友:
60W太笼统,要看电压。

转速越高电压越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压12V左右

楼主:
不好意思,我刚开始玩电机,请问KV是指什么啊?先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我刚开始玩电机,请问KV是指什么啊?先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转速太高电机是不是会烧?

楼主:
还想问一下众位高手,380马达的380是指什么?有多大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