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迪翼龙装J子成功,发帖纪念.

楼主(2008-01-02):
配置: 198元启迪无刷套装
辉盛9克
舵机
LAMA V4 控
LAMA V4 4合1 接收
1300MAH 7.4V 15C
能不能飞不知道,心里也没底, 大连市内几个老哥离的太远 ,没有人带一带 .
发图留念
全貌
俯视
特写
原装桨,费我半天劲 ,才弄上. 看看那个舵机拉线固定环,自制的,随机带的2个一样大
欢迎拍~~~~

网友A:
螺旋桨是不是压变形了呀,飞前请检查

网友B:
最好是换成7060的桨,你那个桨好像有变形哦,启动看看是不是有振动啊。

网友C:
皮筋栓子头一定要拿AB胶粘粘啊,小心炸机炸丢了,螺旋桨是不是压变形了?

网友B:
1300MA的电池太轻了,前面还要加配重的,不然不好飞。

网友D:
机翼好像有点偏,机头一定要加配重(调节中心到机翼中间的木梁处),不然后果很严重

网友E:
1300MAH 7.4V 15C 的电池电压太低了动力不够 要用11.1v才行.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现在我还不敢飞.回去检查桨,(同时等启迪的桨),机翼好像有点偏.
至于电池7.4V不行么?
欢迎飞行前辈指点

网友F:
V4 Lama 的控遥控距离多少? 不知道够不够?

网友C:
7.4V 不行,我用自己组的 7.4V 3200MAH的飞火鸟够,翼龙就不行

网友G:
我有点不明白.四合一接收怎么控制无刷电机?你用什么电调?

楼主:
7.4V真的不行么? 看来电池又要破费了.
LS:四合一接收怎么控制无刷电机? 电调直接接在3通道上就可以,套装启迪翼龙20A电调.

网友H:
7.4V 需要配9X5的大桨,但马达的安装会很麻烦,所以只能换3s电池。

网友I:
198套装 配 7.4v-2000mah,7060桨 能飞40分钟……
7.4V-1300的太轻了,最好上11.1V-1300-1500mah

楼主:
2块7.4V 并联行吗 7.4V 2600MAH. 大约130g.
启迪MM不知道是不是给我7060桨,还在途中...

网友J:
回复 网友K:
哥们,我也买了个启迪翼龙,正装着呢,你是不是把机翼都缠上透明胶了?

网友I:
2块7.4V 并联行吗 7.4V 2600MAH. 大约130g.
----------------------------------------------------------------------
差不多,有可能会稍微重一点,飞飞看吧……
如果头沉,可以在装机翼时将其前移 5mm ……

网友L:
恭喜一下 我的飞机还很遥远咧

网友M:
两块7.4V并联还是7.4V,呵呵,不过重量倒是合适。
还有建议拿泡棉把机头包起来,翼龙肯定是要摔脑袋的……

网友M:
刚看到,LAMA的控距离不超过50米,飞固定翼超级危险。

网友:
小心!

皮筋栓子.最加用筷子加工,我用3s1300ma很好.7060浆..似乎启迪翼龙没有艾特翼龙那样结实,我的驾驶员处已断裂,尾杆和机身处变体,头部我用了epp也变形了.艾特没见此状.材料启迪薄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皮筋栓子头一定要拿AB胶粘粘啊,小心炸机炸丢了,螺旋桨是不是压变形了?

粘机翼时顺便用泡沫胶粘了一下,一年多了,还行

网友:
桨弯了·····去找经销商吧

网友:
机头加防撞的泡沫.机翼裹层透明胶带.电池小了.机头要加配重.另LAMA的控.距离有点太短,最好换控.想玩就搞个4VF之类.如一定要用lama的控.一定要飞的近点.切记.飞行找个没人没房没树的空地飞.压力小点.这机新手入门用很好的.我也是这机练的控感.机机改装可搜索我以前发的贴

网友:
我的翼龙还没到,等我组装时也像楼主这样发帖,然后请大家给指点一下(本人技术比较弱,LAMA前后飞了三,四十次吧,现在也才能在客厅里飞一分钟,sign)。

网友:
不错吗?开始总是艰难的!

网友:
lz,偶的配置除了用11.1v2200mah的电池,7060浆,其余一样

网友:
动力强劲,遥控稳定

网友:
楼主啊!要玩就好好玩嘛,拉玛的控肯定不行,该花的钱还是要花的,收个2手的4VF也不错呀,
失控炸机,得不偿失啊。

网友:
小轮子很单薄,落地就坏,100%,建议提前加固,或换上结实点的小轮子。

网友(2008-04-15):
引用 楼主:
7.4V真的不行么? 看来电池又要破费了.

LS:四合一接收怎么控制无刷电机?          电调直接接在3通道上就可以,套装启迪翼龙20A电调.

请问一下,四合一的电机通道不是两个接头的么,但是无刷电调的输入都是三个接头的啊,你是怎么接的呢,请问答,因为我也想要上无刷

网友N:
他说的是在接收机那边,就是接舵机的那边,都是3个接头的,接法和接舵机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O:

就用4合1的接收板,电调陀螺板不要,4合1的接收好像还是兼容futeba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N:
他说的是在接收机那边,就是接舵机的那边,都是3个接头的,接法和接舵机一样

但是这样子就只剩一个舵机通道了啊,怎么实现三通呢,还是不太明白,望指教哈

网友N:
晕,第3,4通道被外壳盖住了,你把壳拆了就全明白了!有那么多通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晕,第3,4通道被外壳盖住了,你把壳拆了就全明白了!有那么多通道的!

没有哦,就只有两个舵机通道,两个电机通道,再说把电调接到舵机通道上可以吗?那可是舵机的工作电压电流能推动无刷么

网友:
楼上的加我Q279091296,看样子还是个才入魔的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