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04 + esky原配的加密狗玩G3 emu怎么设置通道啊?

楼主(2008-01-02):
各位请帮忙:) 一个一个试太麻烦

网友A:
昨天试了半天
最后结果 0 4 16 8

网友B:
一般是 0 4 7 16

楼主:
原帖由
yeman
于 2008-1-3 09:44 发表
最后结果 0 4 16 8
谢谢你

网友C(2008-02-20):
只有三个通道啊????

网友:
请问我的也是0404的遥控器,不知道怎么设置,大家帮忙看下,谢谢,感激不尽
还有进去怎么使用啊,选什么机子?下载了还不知道怎么使用啊。FLAP和button都是什么啊?

网友D(2008-04-17):
研究了好几天终于起飞了,非常感谢楼主的设置!

网友E:
为什么我的0406A控(取消了CCPM模式),用USB加密狗,电脑只能识别3个通道?

网友F:
只能识别3个通道原因是通道映射设置不对吧?我一般下载高版本的EMU来解决问题,自己试很麻烦。

网友G:
只要设置0 4 16 8 就可以用了吗,我的好象不行,怎么回事?

网友G:
都没人用0404控玩G35吗,晕

网友H(2008-05-20):
我就在用0404控在单位玩G3.5

网友G:
说下教程啊,该怎么设置

网友I:
G3 emu里面有个自动检测的功能选项吧。

网友J:
关注这帖子,esky 的 2.4g 遥控器是什么编号啊? 也是0404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