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配401就是厉害,尾浆这样也悬停。(看图)

楼主(2008-01-02):
天天飞模型俱乐部老吴的JJ这样了还在飞,看来模型店生意真不好做啊!
不过有401还真锁的不含糊!看尾浆 (手机抓拍,将就看哈)

网友A:
是想把飞机撞的hover的时候不倾斜?

网友B:
哈哈,尾巴歪啦

网友:
 这样也能飞

网友C:
这是噱头

网友D:
没有问题的,很多真机也有类似结构

网友E:
飞的还很稳

网友F:
只要不是垂直朝下就照样锁尾

网友G:
一般右旋的飞机尾桨应该向上。

网友H:
下次把我的wing450尾桨也斜着装试下

网友I:
这样好哇, 可以保证悬停时不至太过右倾. 尾巴重的话也可以抵消一部分力. 就是操控的特性会发生改变, 比如右转向时会自己往前跑什么的...

网友J:
只看到机身有点倾斜,没看清楚尾桨。

网友K:
这样飞悬停的确要稳些!

网友L:
这应该是个解决练悬停时尾部偏重的好方法??!!

网友M:
到底是不是401的功劳啊

网友G:
大家看来都没搞清飞机悬停右倾的原因,只要尾桨能拉得住飞机不自旋,都肯定会右倾的,这与尾桨是否向下无关。

网友N:
回复 网友O:
翻过来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P:
尾浆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