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S50甲醇机的调整问题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2008-01-02):
我有一台OS50,不会调整,有些问题想请教各位:主油针是不是进油口上方的圆柱形调整螺丝?负油针室不是是不是在其右上方的螺钉?负油针如何调整?主油针如何调整?风门位置如何调整?总之如何把发动机调整好,谢谢各位了

网友:
我不是高手,但我也在用OS50.基本不用调什么的,只需调整主油针就行了.至于风门,我还不知道在哪呢,好象没有这东西哦

网友:
天!LZ有没有碰过发动机啊?一开始就玩OS50?

楼主:
是啊是啊,以前只玩过三叶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玩过三叶不会连主副油针都分不清吧?如果问OS50的活塞环怎么拆卸安装,还算有点水平。

网友B:
进油口上方的圆柱形调整螺丝为怠速调节螺钉,用于调节最小风门开度,
副油针在连油门摇臂的转筒上,也就是和主油针基本对称的位置,一般用一字螺丝刀可以调节。

网友:
50级一般用的是分体式化油器,看下面的图,这就是OS50SX的化油器

副油针在旁边水平插入。

这就是主油针。

楼主:
负油针呢?另外我的发动机好像和你这个不太一样

网友:
大哥!副油针看第一张图的说明啊!
我用过OS的46、61和91,就是没用过50,那两张图是OS官方网站上面的。
http://www.osengines.com/parts/xr15600.html这是OS50SX Ring的所有零件,我不说话了,自己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油口上方的圆柱形调整螺丝为怠速调节螺钉,用于调节最小风门开度,
副油针在连油门摇臂的转筒上,也就是和主油针基本对称的位置,一般用一字螺丝刀可以调节。

兄弟,你说的是什么引擎?看了完全混乱了……

楼主:
OS50蓝头,主油针上方是一个铜柱体,左边是一颗六角形的螺钉,右边是一个一字螺钉,这个一字螺钉应该就是负油针吧?我就是问这个负油针和主油针的关系怎样调整?主油针收得太小没有高速,放大又没有怠速了,郁闷中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主油针收小就贫油,贫油转速就升高,LZ又搞错了吧?

其实看看发动机油路结构就知道怎么调,主油针在油路中处于副油针之前,所以主油针对供油有主导作用,副油针起调节低速段供油的作用(这就是主、副油针名字的来由,并不是LZ写的“负”油针),所以应该先在高速段调好主油针,然后用怠速调副油针。

其实OS发动机的说明书都有很详细的发动机调整流程图,只要看过说明书都应该知道怎么调,就算调不好,至少不会连主、副油针的位置都搞不清楚,模型不是玩具,奉劝LZ要多看书明书。

楼主:
我就是没有说明书呀,买来的时候是整机,因为怠速不太好不小心动了负油针结果就乱了套了,所以请教各位怎么调整发动机,现在我先开主油针1又四分之三圈,负油针是全行程的一半开始调整,发动机的高速有了以后,调整负油针确定带速,可是降不下来,负油针逆时针调整一点点就没有怠速了,必须把主油针顺时针减几格才能站得住,可这样高速又受到影响了,还要请教一下风门位置在调整时怎么确定位置?再次感谢各位

网友:
不太明白,没有怠速是什么意思?

楼主:
就是风门最小的时候发动机停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风门最小的时候发动机停转了。。。。。。。。。。。。。。

估计是低速时富油了,把副油针调小一点试试。

网友:
直机的OS50H,如果是用COOLPOWER30%或者WAYPOWER30%,副油针基本是水平再逆时针转一点,苔速就OK了。主油针一圈半。因为以上两种油的润滑比都一样,所以油针调整基本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