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1-02):
最近买了个破床 手扳仪表床 毫无疑问肯定要改的 但首先发现一个问题 轨道磨损了 拖板拉到轨道后面就卡紧 虽然磨床能解决问题但是没有。听说有个手工刮铲的方法能搞定 各位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床没淬火 本打算在轨道和小托板各个摩擦面上铺设0.8MM不锈钢板防止轨道磨损 ,磨坏板子就换 简单 我觉的新床买回来 马上在轨道上 铺设0.8MM不锈钢很有必要 对此各位以为如何?

网友A:
LZ对床的精度要求高吗~???不高的话就这样凑伙用吧~!把手艺练好了再换台新床~!
本打算在轨道和小托板各个摩擦面上铺设0.8MM不锈钢板防止轨道磨损 ,磨坏板子就换 简单 我觉的新床买回来 马上在轨道上 铺设0.8MM不锈钢很有必要
LZ如何处理不锈钢板的表面平整度?如何将板和面连接?如何解决更换板时的便利性,经济性~?
还有一点就是“LZ觉得不锈钢板能比球磨铸铁耐磨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