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的几种象真固定翼,哪个还相对比较适合新手,为什么象真的不象真机那样低速通场

楼主(2008-01-03):
请问,如下的几种象真固定翼,哪个还相对比较适新手飞的呢?零式、喷火、P-51野马、F-4U、ME-109这5个里面,相对来说哪个更适合新手飞的,我本人认为是不是F-4U更稳一些呢,因为它是W型机翼,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新手啊,上单翼慢速机,后三点
搞个后三点的塞斯那配无刷锂电

网友:
J3比较好啊

网友:
下单翼不适合新手

网友:
同意楼上各位的说法!

楼主:
既然叫象真机,那一定是相当的象喽,那为什么一架真机可以以非常小的速度比如每小时200公里左右的速度低空通场,而它的最大速度可以达到2倍音速;而模型机就不能用同样小的速度比例进行低速飞行呢,如果它们的翼面几乎相同,是不是因为动力的原因呢。我的意思是,比如一加苏35飞机,真飞机的最大飞行速度超过2马赫,最小速度可以在250公里每小时左右,而如果搞个象真机,它的最大速度与最小速度间的差距会有真机那么大吗?当然是在可操纵的范围内,不包括特技飞行,比如吊机等。

网友A:
谁说像真机不能低空通场阿!
我还倒飞低空通场过呢!
要看操控技术水平和心里素质!
对新手来说,楼主所说的5种像真机型是没有一架好飞的!
还是要练好操控水平,上单翼练习机最适合新手朋友了

网友:
hehe ........象真机更本就不适合新手.....所谓象真机就是牺牲一切可以牺牲的东西..极大的还原飞机的原貌.....新手上翼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说像真机不能低空通场阿!

人家说的是低速通场

网友:
呵呵,这是一个视角速度问题,同样在50米开外的位置,可以想象一架真飞机与一架按比例缩小的像真模型,其视角大小是不一样的。若两者均都以相同的速度飞行,选取地面为参考系,你就会觉得真飞机飞得慢(视角大,角速度小),而模型飞机飞得快(视角小,角速度大)。

网友:
开始飞,像真和练习机都行。下单翼控制灵活一些,上单翼稍慢一些,所以上单翼机比较适合新手。
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大家建议你先别玩像真机,因为你肯定要炸鸡,像真机比较贵,还不好修。u see?

网友:
10楼专业 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
只要不怕炸鸡,哪个都能飞

网友B(2008-03-21):
如果升力系数相当.

像真机的速度与真机速度的比例是平方根关系.
不是直接与比例成正比.

楼主:
深了,深了,所以我一直也没入手飞机。没搞懂这以上东西之前,我看我不会轻易玩飞机,当然纸叠的除外啊。

网友:
如果说有钱就飞象真机,没钱就飞练习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升力系数相当.

像真机的速度与真机速度的比例是平方根关系.
不是直接与比例成正比.

没看明白丁的意思,是说模型相对其尺寸慢,还是真机相对其尺寸慢?
丁能来个公式吗 ?

网友:
新手啊,如果没人带,翼龙最好。如果有人带,40级上单翼练习机。像真机好看不好飞。
真机着陆时为了降速度,都加了大角度的襟翼,如果模型加了襟翼也能降速度,但时操作难度大增。
3D机可以零前进速度着陆,就看你有没有哪个技术了。

网友:
新手总会想降速度来让自己在操纵时能反映过来,这是错误的想法。
飞机是越慢越难飞,快一些反而好飞得多。
新手购机应该首先考虑的是模型的安定性--由底重心(上单翼)、较大的上反角(上单翼)和相对较靠前的重心来保证,它能让你你操纵失误时,将舵面回中就能自动保持平飞,减少炸机。其次是有足够的动力,动力不足时极易失速,一旦失速下坠,高手也较难救起来,当然有了足够的动力就会有较大的速度。其三是老老实实地练好模拟器,我都飞了好多年了,现在还是只要有时间,每天都练一个小时左右的模拟器学飞新动作。

楼主:
我就纳闷儿了,你们说这玩飞机怎么不和练习骑自行车似的,自行车是只要学会了,终生不忘,可是这飞机......听楼上的意思,还要时不时拿出来练练的哈,你们说,等科技发达了,让这模型飞机也智能化,万一出现操作失误,它立马儿自己修正姿态,那该多好啊。

网友C:
本人比较偏向F-4系列的,所以对F-4玩的很顺手,我看F-4U比较好

网友D(2008-07-10):
要是非要选的话当然是F4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