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切割高手进来帮帮忙

楼主(2008-01-03):
我用850W的电热丝拉直了一段取了一米左右,请问用多少伏电压可以呢?我想用电动车的48V电源可以吗?

网友:
这个难说···
只要把电流控制在1.1A,就很好切的了·

网友A:
吉他弦挺好的。
电炉丝会不会粗了点?
粗的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吉他弦挺好的。
电炉丝会不会粗了点?
粗的耗电。
那用吉它弦是2弦吗?那一米左右用多大的电压呢。

网友B:
吉它弦最细的,用12伏直流源,长度在15到45CM之间都可用,越短越热。我用的电源是老式的移动硬盘的电源,很好用。电炉丝拉直很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吉它弦最细的,用12伏直流源,长度在15到45CM之间都可用,越短越热。我用的电源是老式的移动硬盘的电源,很好用。电炉丝拉直很难的。

但是我要切机翼的,45CM不够啊,最起码80啦,结他1弦长度是85CM的。我想找个48V电源来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用吉它弦是2弦吗?那一米左右用多大的电压呢。

用民摇吉它一弦吧

网友A:
好大的机翼
80×2=160
1米5的翼展?
好大,你做滑翔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大的机翼
80×2=160
1米5的翼展?
好大,你做滑翔机吗

没有啦,就是80CM长而已,是整个机翼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4637

网友:
用电脑机箱电源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