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JR9XII的请进

楼主(2008-01-03):
请问JR9XII如何设置STICK MOD

谢谢了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JR9XII如何设置STICK MOD

谢谢了先

问老胡,他很精通这个9X的。

网友A:
STICK  MOD

MODE 1  日本手
MODE 2  美国手
MODE 3  中国手
MODE 4  火星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ICK  MOD

MODE 1  日本手
MODE 2  美国手
MODE 3  中国手
MODE 4  火星手

先谢了,问题是如何进入设置菜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晚上骚扰他

网友C:
哈!我也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我也不会。

大大您腿还没好利索呢,就见你天天挂着,预祝您早日恢复健康:loveliness:

网友D:
按住ENT键开机 找到STICK  MOD 选项 进行切换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您腿还没好利索呢,就见你天天挂着,预祝您早日恢复健康:loveliness:

谢比比兄弟了!还没好呢,家里呆着闷死了,都两个月没出去飞了,看你们每周的活动,都馋死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住ENT键开机 找到STICK  MOD 选项 进行切换就可以

按ENT进入系统模式后,没有STICK MOD选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ENT进入系统模式后,没有STICK MOD选项的

跟你说,问老胡,这么细致专业的问题这里问太慢了,晚上直接骚扰他,反正他这两天没事,在家养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ENT进入系统模式后,没有STICK MOD选项的

那你的9X可能是前期版本,后期版本按ENT进入后屏幕里面2排菜单都是满的,STICK MOD菜单是倒数第2个

网友:
LZ如果是JR9XII,那肯定会有STICK MOD菜单。在没开机的情况下用手按住ENT或者滚轮健,然后开机。

网友:
我的9X2是可以设定Stick Mod的。但是有没有办法把开机的“滴”声音关掉啊?每次在家玩模拟机的时候,那“滴”的一声总会让LP埋怨我,说我吵着小女儿睡觉。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就是前期版本啊,进去后只有9个选项,所以才会在这里请教啊

网友:
前期版本的没搞过,貌似要把里面的插头重新插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