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混控总结,菜鸟请进学习,达人请进斧正

楼主(2008-01-03):
本人飞翼做好后,混控调了半天,现在总结一下,适用所有有混控的控
混控调法:
1.将副翼与升降对应通道混控开关打开(查看相应的控的说明书),或者将外置混控器接上
2.飞翼接上设备,打开电源
3.开控,拉升降,左右舵面均向上,正确,下一步;向下,打升降反向开关(查看相应的控的说明书),下一步
4.副翼向左打,左翼面向上,右翼面向下,正确,下一步;相反,对调两个舵机连接的通道
5.ok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
按照楼主的介绍的方法,调我的飞翼,一切OK,只是我的操纵水平差,炸了。

感谢楼主的分享,虽然有人认为楼主发的内容很多地球人都早知道了,但是地球上总有我等不断涌现的菜鸟是不知道的。

再次感谢楼主!

网友:
哈哈....我正抽烟呢...看了你的贴....笑的腔了半天 ....出眼泪了

网友(2008-06-13):
3.开控,拉升降,左右舵面均向上,正确,下一步;向下,打升降反向开关(查看相应的控的说明书),下一步
这一句后半句不懂请教,拉升降,左右舵面均向上,这不就是让飞翼抬头吗,为什么还要向下,打升降反向开关

网友(2008-12-29):
三角翼混控与V尾混控不同之处在于,V尾是升降与方向混控(2、4通道),三角翼是副翼与升降混控(1、2通道),其实只要习惯,用v尾也可以飞三角翼,嘿嘿。对于三角翼,检查舵面时,让飞翼尾部(螺旋桨)面向自己,升降舵上下与飞翼飞行方向上下对应,副翼左右抬升与飞翼方向左右转向对应。

网友A:
F117是不是要副翼和升降混控啊?
还是用V尾控制升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F117是不是要副翼和升降混控啊?
还是用V尾控制升降?

=======================================
看你个人喜好啊。如果是电脑遥控器,设置很方便,注意在接收机上对应好通道就行。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73946&extra=page%3D1这里人气旺,帮我看看我的T9真么设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73946&extra=page%3D1这里人气旺,帮我看看我的T9真么设置啊?

这就奇怪了啊。T6A的话拨一个开关就搞定了。T9是肯定有的啊。在我的JR 9X2里面,只要将 Wing Type 改成Delta(三角翼)就搞定了。您看看您的T9有没有这样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