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飞机好抖啊

楼主(2008-01-03):
怎么搞的?我的飞机现在机身变的好抖。。。。。

网友:
一定要找到原因!否则你的损失很大:
人身损失,可能导致摔机等问题
财产损失,电子设备会被震坏掉,比机机贵多了!

网友:
大桨,尾桨,主轴,横轴。基本就这几样了。

网友:
发动机快掉下来了。掉下以后就不抖了

网友:
桨不平衡?
双桨?
尾推不平衡?
尾推双桨?
主轴弯?
横轴弯?

网友:
有没有摔过,如有,检测上面模友说的几项。如没,检查大浆。

楼主:
没摔过,就是自己昨天调了下螺距,然后就这样,,,不过螺距没调错啊,全部都是+ - 到位的

网友A:
十字盘一定要水平!!不然其他的都是好的也会抖

网友:
我的v2第一次悬停时稳得不用说,自从炸了以后就抖得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一定要水平!!不然其他的都是好的也会抖

十字盘倾斜跟抖有什么关系 ```难道你的十字盘在飞的时候全是平的??那你怎么做动作??
好好研究一下吧```这样的话会误人子弟的```
十字盘是一个周期变距装置,只有在调机的时候十字盘要调平,起飞以后十字盘绝大多数时间都不是平的```
LZ首先检查主轴,横轴,跟尾轴.
建议你先把整个悬翼头全部拆了``看尾巴是不是好的```这样一个一个排除过去就能找到原因了``

楼主:
都没什么问题啊。。就是尾管是弯了一小点,上次炸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搞的?我的飞机现在机身变的好抖。。。。。

我也遇到LZ一样的现象

网友:
天气冷了,所以发抖了!

只能这样解释了!— _ —

网友:
给它穿保暖内衣就不抖了,大冷天你上天去试试,绝对抖的比它还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没什么问题啊。。就是尾管是弯了一小点,上次炸过。

你把大桨拆了``油门到最大```不抖的话就说明是大桨不平衡``或者就是中联坏了`

网友:
大桨,尾桨不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