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是新手想最快学会直升机

楼主(2008-01-03):
首先入手ff9,不建议用jr的控,买REFLEX模拟器,g2 g3 不真实。练习前后左右打舵不错。就可以上飞机了。
第一台飞机买共轴双桨,现在所有厂家的质量性能都差不多。做到8位悬停不错舵,前进后退航线,圆周都熟练。可以换飞机了。
第二架买450,飞机的选择
                           固朗精度太差,铝合金材质太软,飞一段时间容易磨损,
                           维英精度比固朗好一些,铝合金材质也要好一些,缺点就是重心太低,有利于正飞,不利于
                           倒飞。
                           sjm结构过于繁琐,复杂结构容易出故障,脚架不平行机身,飞行视觉别扭。
                           亚拓最好
                           电池选择
                           不建议直接上好电池,要买便宜的,现在国产电池估计飞150次没有啥问题,等飞行技术提
                           高了,电池也该换了
                           桨
                           选木桨最好是白色的,看得清楚。
3D阶段  安全第一,飞机不要选太大的
               成本第二,飞机不要选太重的,太重摔机损失大
               性能第三,电池除了亚拓,别的没有选择。网上这个那个评测电池,都是瞎说,要买就买最保险的
待续。。。。。
充电器:品种很多不外乎这2类,通过平衡口充电和串冲,我使用后还是觉得平衡口充电比较好,使用方便,这种充电器目前效果最好的是un3,最垃圾的是。。不能说,怕挨打。
电池芯:全世界最好的是韩国的。好像有一种原料的纯度,只有韩国最好,这种材料直接影响电池质量。
电子设备:强调一点,不能用辉胜这一类,外一飞行中突发故障,会伤到人,请尊重别人。
待续。。。。

网友:
恩,学习了,等待后继,但为什么要选FF9,貌似现在买JR9X2的人N多啊.

网友:
新手用lama 练手如何?

网友:
也是一说

网友:
呵呵,用JR,第一个就买了450,还是固朗的

网友:
那啥···我第一个遥控器就是jj自带的

网友:
这样选择能最大程度减少摔机

网友:
我新手就上维英450。。再上G3.5模拟。。。!!好飞也好调!!!

网友:
呵呵,有些观点不敢苟同啊

网友:
JR9X2

网友:
sjm的结构不容易出故障的,在于相对其他大浆在上面的机型不那么稳定,适合高手飞

网友:
天天玩模拟

网友:
为什么不建议上JR,说说理由,还仅仅是因为个人好恶?

楼主:
回复楼上,ff9以上包括ff9都用了2次变频技术,所有ff9的二次变频晶体就不能换到ff9以下的遥控器上,9x没有用这个,9x应该和ff6是一样的,实践也多次证明,9x在无线电环境差的地方,多次失控。在高压线下,距离大概也就20米吧!9x在国外现在很少有人用了,不知道中国为啥火爆得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楼上,ff9以上包括ff9都用了2次变频技术,所有ff9的二次变频晶体就不能换到ff9以下的遥控器上,9x没有用这个,9x应该和ff6是一样的,实践也多次证明,9x在无线电环境差的地方,多次失控。在高压线下,距离大 ...

二次变频只是针对接收机而言。发射机是一样的,没有2次变频。

JR的带DS的接收机就是2次变频的,例如9X2原配的RS10DS就是二次变频。

网友:
你现在问10个买JR的为什么买,有9个会回答:好看。

网友A:
观点基本正确
电池是亚托好,但是价格现在不知道是多少?那天我看飞越的报价是470?
遥控器我也,用9X II就是为了好看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观点基本正确
电池是亚托好,但是价格现在不知道是多少?那天我看飞越的报价是470?
遥控器我也,用9X II就是为了好看而已

电池没这么贵吧,我看现在卖的都是245。

网友:
如果是245 那么就好啊,

飞过亚托20C 的 放电中规中距的,但是重量比一般的15C都省了不少,
所以动作完成的很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