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恒龙主动式散热系统

楼主(2008-01-03):
利用2个5X5X1.5cm的涡轮风扇,吸走马达上部的热空气从侧边排出,机体内形成负压,通过马达前上方散热散热隔栅吸入冷空气,就这么简单!

楼主:
电脑我是玩水冷的,其实也就是多了几个风扇没地方用,另外想加重一点坦克的重量单独上电池,哈哈!

网友:
搞个水冷的

网友:
那电流就这样大,把管子引出来,加显卡散热片不行?还要加风扇费电呢,我的改法你大体上算一样,

楼主:
风扇就是DC12V,7.4V锂电也能转,不过我是单独上11.1V锂电笔记本淘汰的,反正空间大!
至于是否有必要,那看各人的用途了,恒龙所有坦克电路板马达输出部分电流不会超过2A,负载大了或者换了大功率电机必然烧板,我当然为了是换大功率电机准备的,而且板子马达输出部分重新作了,设计电流10A,这样的改造既不浪费原板子,又能更爽的玩!加上我配的7200MAH锂电池,长时间的暴力行走,各位还认为没有必要吗!

网友:
这坦克装这东西有用吗,还真不知道,LZ的坦克也要散热..........我装了个大的,用两P4.CPU散热片加一个电脑电源风扇.装了十六个场管

网友:
LZ用的风扇电压是几伏的  我以前也准备这样弄买了一个电脑上用的散热风扇 回来一试  我靠风扇 DC 12V     就没往M26上装

网友:
不错,但不知对电池电量影响大不

楼主:
不过缺点是没有了原来的冒烟器,装不下了,不过本人不喜欢冒烟,听说里面是石棉,有致癌性!

网友:
有创意!!!顶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