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雷虎没有怠速请问哪里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8-01-03):
突然有一天打了半天也打不着,于是我就把遥控器的油门往上推快到悬停的中点了才启动着。遥控器设置一直没动。现在都要推油门才能着,并且油门到最低就灭车。
郁闷死了,大家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1  控里油门微调中点、油门EPA行程在化油器开口全行程内,调连杆或移动舵盘位置,直至发动
  机怠速稳定运转。
2  或干脆提高第一点油门曲线值直至发动机怠速稳定运转。

网友B:
调舵盘位置或把发动机联杆调短些。

网友C:
晕 又是一个自摸模友 。找本说明书先把:油门杆立中先,调整舵机盘方向/一般是舵机片垂直舵机90°,而且舵机片和化油器摇臂是平行的,然后检查油门的开启量/OS50有标尺刻度可以看,调整好油门刻度。然后再把遥控器赶拉下到最低,看看刻度是不是对到最底下,和把油门推到最大看看刻度是不是对到最大,尽量把油门最大、最小、和中间位 位置和遥控器100%50%0%对上,然后用微调把化油器开10°左右,再打火,如果是还不能启动就把微调加大,如果以上步骤搞玩还是不能启动,呵呵恭喜你 一、油料不行,二、发动机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晕 又是一个自摸模友 。找本说明书先把:油门杆立中先,调整舵机盘方向/一般是舵机片垂直舵机90°,而且舵机片和化油器摇臂是平行的,然后检查油门的开启量/OS50有标尺刻度可以看,调整好油门刻度。然后再把遥控 ...

谢谢指点,不过我的飞机才买来一个多月,不会那么容易挂吧?
等有空了我按你说的仔细调试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控里油门微调中点、油门EPA行程在化油器开口全行程内,调连杆或移动舵盘位置,直至发动
  机怠速稳定运转。
2  或干脆提高第一点油门曲线值直至发动机怠速稳定运转。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舵盘位置或把发动机联杆调短些。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