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玩aero对显卡最低要求是什么

楼主(2008-01-03):
装aero后,一点击运行图标就提示程序遇到问题要关闭,问过一个高手说是要换显卡,于是我把小影霸tnt2换成geforce mx440,nnd,还是 不行,都64m显存了,请教高人,玩aero最低要什么级别的显卡啊,我电脑是赛扬2.0g,512内存的

网友A:
升级显卡驱动

网友B:
4年前的老迅驰本子,855集成显示芯片也能玩,就是fps值在30左右,流畅度差了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