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哥,软轴的密封```

楼主(2008-01-03):
小弟向来玩固定翼的!
现在对快艇有着浓厚兴趣```
现在有个难题!
软轴怎么密封啊?有什么好的方法么?
麻烦各位出些点子。。。有详细图片更好!
谢谢各位了````

网友:
502  或 CH-31  或 哥俩好

楼主:
我的意思是软轴和轴套之间的密封```

网友:
软轴糕,或者黄油~

网友:
一般都是上黄油

网友:
软轴糕,名字上比较专业~

网友:
是不讓水進的意思吧!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软轴和轴套之间的密封```

我們油動的都在軟轴尾支架開大一点吼徑讓水靠船前進的離心力引水出外的,电動的活因軟軸會因加减速而拉長收短而引至大量進水!
1)減少的可在船倉內的轴套前瑞加一節硅胶管包住用塑料王鑽出一个跟軟軸一樣配合能轉動的吼來就成了!2)用一絛軟身的銅管约3m/m,把它屈成一个 U 字,管口一边往船内的最後方,積水最多的地方就成了,而 U 的最高点長在倉内高出船停航時的水平線,然後在船底跟尾部份鑽一个銅管斜角度往後吸出的方向,突出1m/m船底用胶水固定就行了(利用船向前行而產生的引力來把水抽掉).:loveliness:

网友A:
軟軸防水我用這個方法,裡面加上軟軸糕,效果理想!

网友B:
多謝ET張!

冇得顶
笫一時間的實物教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冇得顶
笫一時間的實物教材,

多謝國兄的讚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軟軸防水我用這個方法,裡面加上軟軸糕,效果理想!

http://i126.ph ...

很好的构思啊~~~~可惜我动手能力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軟軸防水我用這個方法,裡面加上軟軸糕,效果理想!

http://i126.ph ...

 厉害,厉害!

网友:
我的软轴什么油都不加居然也滴水不漏,太奇怪了。。。听说多多少少都漏一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軟軸防水我用這個方法,裡面加上軟軸糕,效果理想!

http://i126.ph ...

利害利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好的构思啊~~~~可惜我动手能力差~

不需要動手自製,這些在FX那裡買回來的.

楼主:
实在感谢各位。。。。
小弟有点思路了``
嘿嘿!等虾做好了上视频给大家看``FSR-H3.5

在次衷心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