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700加Hitec 56HB锁尾合适吗?

楼主(2008-01-03):
新手准备入手wing450。
想先来个便宜点的配置,GM700
陀螺仪
+Hitec 56HB锁尾可以吗?
斜盘
舵机
准备使用3个辉盛9克,
还是直接来4个辉盛9克,使用GM700+辉盛9克锁尾?
哪个好些?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新手应该4个辉盛9G也不错了..

网友B:
不错,够用了,但建议直接上个730好点儿,以后不用换了。

网友C:
呵呵!!!我用的是GM700+D591。。性能不错!!

网友D:
看到一个120的金属数字舵机不记得型号
能用来锁尾不

楼主:
网上对D591的评价不高啊!

网友E:
我的也是D591,不错,

网友F:
我用d591不到十次就死了...用舵機測試器試它要用手撥動才可以動...不知道什麼原因呀...

网友G:
我用700加3153锁450效果很好

网友H:
建议上GM730+HS-56HB,锁得很稳。

楼主:
谢谢,我最终就是选择了GM730+HS56HB。

网友I:
买GM730,还不如买GY401,价格差不多!

网友C:
我爱死日货啦!!!性能优良。。。呵呵。。

网友J(2008-03-02):
你的日货爱死

网友K:
401+9257

网友L:
原帖由
wihm
于 2008-3-3 01:11 发表
401+9257
至少要上401

网友M:
一步到位,直接上401+9257,新手更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