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普通的交流电焊机器如果加上四个大电流二极管,是不是可以当直流焊机用?

楼主(2008-01-03):
用桥式整流的方法.我手上有4只500安培的整流二极管.是不是可以加在普通的电焊机的输出端.
这样就变成直流电焊机了呢?这种放法可行吗?

网友:
可以  不过要给整流管加上散热片和小风扇

网友A:
续问?
如果用全桥式整流,那二极管的规格最底限度要用多少安的?我的交流焊机次级调整为150A,那实际的次级工作电流就是150A吗?还是有上下限?

网友:
直流的焊起来和交流的有什么区别吗 ?为什么要改。

网友B:
正负极溫度不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负极溫度不同吧?

不会吧.

网友:
正负极溫度不同,正解.正极溫度高.
還有很多不同效果.如電胡比較穩定.但有偏吹等.

网友:
直流易起胡还有电胡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桥式整流的方法.我手上有4只500安培的整流二极管.是不是可以加在普通的电焊机的输出端.
这样就变成直流电焊机了呢?这种放法可行吗?

500安培的整流二极管??哇!!没有见过这么大的。

有照片不?看看新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续问?
如果用全桥式整流,那二极管的规格最底限度要用多少安的?我的交流焊机次级调整为150A,那实际的次级工作电流就是150A吗?还是有上下限?

桥式整流电路中,二极管最底限度电流就是工作的最大电流,最底限度电压是最大电压的1/2即可。

网友:
没有见过500A的二级管 请上个图 扫盲

网友C:
电力机车上的吧?电视上见过 西瓜那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力机车上的吧?电视上见过 西瓜那么大。

相当于电焊机再放4个西瓜进去?

网友D:
还得加滤波电容吧?

网友(2012-05-09):
请问,,,,论坛里的各位老大,,,,,,,,,,,,朋友想把交流节能电焊机,,,,变直流焊机,,,,,,,,,,,,,,,,加150A的二极管,,可以吗,,,,,,,,,,,,,,还用加电流调整吗?

网友:
我是用4个50安全桥并起来,做整流。得星  的多功能焊机,碰焊端,我看用作汽车启动电源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得加滤波电容吧?

我想不用家电容吧,又不是做高保真音响电源,不懂是我瞎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想不用家电容吧,又不是做高保真音响电源,不懂是我瞎说的。

电容有通交流隔直流、提供瞬间大电流等作用。

网友:
我有4个1000A的!!我也改改试试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拿分走人

拿分走人

网友:
除了看几安还很看耐压值,比如五十伏一百安和一百伏一百安两者在八十伏下流过七十安电流下前者必烧,做直流尽量先大于一倍的安规选型,滤波也尽量用并联取值

网友:
搜下我的帖子。。。。。

网友:
加上二极管是可以的。输出还得加上电抗器

网友:
我试过用4个100A的就够用了,效果不太理想,比真正直流的差多了,建议不要麻烦了,直接买一台也就600元

网友:
如果没有限流 保护  ,焊条粘了  产生过流,会烧二极管。
  参考一下 产品直流焊机,加个保护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