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飞起来了,还没有弄清楚“双重比率”是什么东东

楼主(2008-01-03):
一个人玩不容易啊,搞了一个多月,终于把飞机装起来了,飞了十多个起落。还有一个问题没有搞清楚,就是双重比率是什么东西啊?我在遥控上一直没有设置,都是100%。
我的是6EXHP的控。

网友A:
通过使用双重比率开关,可以使副翼,升降舵和方向舵具有双重的比率。舵机行程比率可在0%~100%之间调整,使操作手感适应不同的使用者。

网友B:
还是不懂

网友C:
如果设为80%,原来1-100%随摇杆间线性变化,现在1-8%线性变化

网友C:
错了,是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