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变频器高手

楼主(2008-01-03):
本人有一台温州仪式表数控车床,主轴600转太高,想DIY成100转,
电机
是380V星接,转速710/1400转,今在掏宝网见一变频器600MRB,不知能安否?请高手帮忙,多谢

网友A:
应该可以

网友B:
俺老婆知道,以前卖这个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帮俺一下行么?

网友D:
楼主多大的电机.600大元买不了什末好东西

网友E:
710/1400 应该是变极电机吧 换个接法试试

网友F:
星角不同接法.不是变极电机

网友G:
原床带的变频器不能改变频率换速吗?为什么要换一个?
aotyok
朋友应该说明白一些,这样大家伙才能对症下药!!

网友H:
是呀,楼主都不说清楚,怎么帮?

网友H:
要说一下电机参数还有变频器参数,还有你是用三相电还是二相电才能帮你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是1.2/2.4KW

楼主:
回复 网友J:
电机是三相

楼主:
回复 网友K:
原机无变频器

网友L:
10 楼的意思,是问你电源是3相还是单相,变频器有单220V变三220V的,也有三380V变三380V的,变频器功率比电机要大一点最好,其他的没什么特别要求,选个通用型的就可以了。带有什么这个补偿那个补偿的最好

楼主:
回复 网友M:
我还想用机床本身数控装置来控制变频器,变频器再控制主轴转速,接线该怎样接?

楼主:
回复 网友N:
你是高手?变频器的M3,M4是输 电压是多少

网友O:
没问题,但要注意,买输入电压是220伏的变频器,将电机改成三角接法,电机的三个输入端与变频器的三个马达输出端连接起来就行了。

楼主:
我是说控制电机正反转M3.M4接多少伏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P:

有讲等无讲,我是说正。反转接线输人电压是多少伏特控制?

网友:
回复 网友Q:

这太简单了,,用我的变频器就好了.
淘宝网店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user_id=6e75b58e07c0dd85e1022534d9d69a07

楼主:
回复 网友R:

我就是在淘宝网看到变频器,好用吗?我床CNC有10V输 去控制变频器频率,还有M3,M4控制正反转,怎样接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在淘宝网看到变频器,好用吗?我床CNC有10V输 去控制变频器频率,还有M3,M4控制正反转,怎样接线?

m3、m4是开关量输入端,只需要用开关把他们对GND(信号地)端子短接或者断开就可以了。但究竟是断开还是闭合,有很多不同的组合方式,还和变频器的设置有关系,一定要看明白变频器的说明并且设置好,才可以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S:

收益良多,谢谢!

网友:
我们买的变频器才400元/你那太贵了?这个分很多种类/有转380V和220V 的》看你是用那种?